联想昭阳E46G用电池工作正常 用适配器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3-06-17):
联想昭阳E46G用电池工作正常 用适配器进系统死机 用电池正常进系统 然后插适配器也会死机 机子充电正常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A:
死机是怎么死法?我遇到的是插适配器就鼠标不能使用!用电池鼠标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是怎么死法?我遇到的是插适配器就鼠标不能使用!用电池鼠标就可以使用!

用电池工作都是正常的 插适配器开机进系统就死了有时候进不去就死了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然后插适配器也会死机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自己要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保护隔离 电路工作不正常引起的故障 呢

不是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换了就好了 我之前是除了这个芯片其他的都换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