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LED灯闪烁代码故障含义

楼主(2013-06-17):
双灯闪烁在CQ40这类机器中比较常见,一般是开机加电屏无显示,加电10多秒后大小写和数字键盘灯开始闪烁,其实这些闪烁的次数是有含义的!就类似于台式机主板报警声一样,下面是惠普官方网站给出的报警次数含义:

为了简单点我就简单翻译成中文的如下:
闪1下:CPU故障
闪2下:BIOS损坏故障
闪3下:内存不能正常工作
闪4下:显卡不能正常工作
闪5下:主板出现故障
闪6下:BIOS验证失败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
我上次修的一台CQ61,换EC后通电即闪个不停,无奈,再换一个(同样是新的IC),马上亮机了。

网友:
我上次换CPU的那个闪4下

网友(2015-01-13):
闪四下,换了显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