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2片垃圾V星主板(GF615-P31、G41M-S26)通病维修

楼主(2013-06-17):
废话少说,2个都是垃圾厂商V星荣誉出品:G41M-S26 (PCB:MS7714 V2.0,BIOS小版本号:5),GF615M-P31(PCB:MS7597 V1.3,BIOS小版本号:260),故障都是不过内存,属于修了无数次的V星通病,刷BIOS就可以解决,在这里声讨一下垃圾V星:
1、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刷写相当不方便
2、BIOS版本多如牛毛,不同的PCB号、BIOS小版本号都不能刷
3、官网居然没有BIOS直接下载。要通过它的什么LIVE软件才能更新,我机都不亮,我咋更新

刷写过程不表,死GF615M-P31的主板BIOS在论坛上找的通通不能用,害得我吹、装、刷了5、6次,最后没法了还是找N个做二手的朋友找的原板刷出来的BIOS才搞好。G41M-S26这个我自己原来有备份。一次成功。

文件说明:刷之前请一定要看PCB版本号、BIOS小版本号(一般在BIOS上面有个贴纸,没有的话找最后一个PCI,看上面贴的什么)

A7597NMS2A0  我用这个BIOS刷好的,如果你发现刷一次还是经常内存不过,那就要刷二次。还有:刷过后好像有时主板通电后直接触发跑码,如有这个问题请刷下面的我备份出来的BACKUP.260试试。

BACKUP.260   GF615M-P31 原板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没刷写试验,但我用上面的BIOS点亮后机,用V星BIOS里面的USB BIOS BOOT加载可以成功开机

G41M-S26-5 刷写试验成功。

网友:
之前对V星还是觉得不错,越来越垃圾了。顶你一下

网友:
看来哥们对V星的板子很有研究啊

网友:
V星主板 貌似由冠盟代工

网友(点评):
微星主板,由深圳 恩斯迈电子 生产

网友:
V星官网bios下载地址...希望有人能用的到。。。
http://cn.msi.com/service/download/

网友:
好像可以下载吧,我下过啊

网友:
我下你的刷了五六次也不行,跑到D5 D6双从头开始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我这好几块V星的主板有的就是不过内存,但是我刷了BIOS还是不管用啊,还有两块就是没有复位,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好几天了。

网友:
V星的板子不行了

网友:
早就不行了。。

网友(2013-08-04):
我有一块V星的型号g41m-s26 ms-7714,一开始目测时钟芯片腐蚀,换一时钟芯片。现在就无复位了,查供电cpu 0.6v 内存供电1.4左右。求楼主指导下维修流程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下来用不了

网友(2014-07-24):
V星还好,昂达那种烂板就蛋疼了

网友:
官网有BIOS下载的吧,一直都是在官网上下的

网友:
通电跑马有过,是G41M-S26的,没存么过经常有,还有显卡,有个时候检测不出来。

网友:
V星现在板子质量越来越差 跟技嘉不能比

网友:
就是这g41m-s26系列的,以前修到过也是这样,搞到头都大了,官网找不到bios,刷了官网n个比较接近型号的bios都不行,以为cpu座子虚焊,加焊没反应,又加焊北桥,也没反应,死活都挡在d5,d5一般认为南桥已经识别到内存,还不是找其他维修店找了个刷上ok。

网友(2016-09-29):
做个记号,以防用上

网友:
我这板PCI上3个小纸,怎么破??

网友:
找不到收藏,新手,留下足迹,日后方便来看。

网友:
刷BIOS能处理不过内存的故障,是不是里面的数据变了,还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要找

网友(2016-11-17):
GF615M-P31 下载刷了2个,还是档在03.

网友:
楼主牛逼 谢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我有块V星的主板一直在L0处一闪一闪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有大神指导么

网友:
V星真垃圾 问题多的要死 各种蓝屏 重启 死机  !

网友:
这样也行吗。。我的主板是直接来个不通电啊。

网友:
楼主去台湾官网就好啊

网友:
刚好用得着,谢谢n

网友:
通病bios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