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焊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碰到好多次这样的问题了 ,就是主板维修的时候,发现北桥有问题,要BGA 加焊。然后上机器加焊,结果焊完还有热度的时候 上CPU 点机子,正常点亮,画面都有了。然后 板子要是放着过一会,冷却之后,再点的话复位灯又亮了(原来的问题就是复位灯亮)。  加焊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每次加焊完板子还有热度的时候 就可以正常点亮,一旦冷却就点不亮了。 碰到好几张板子是这种问题了,是我加焊的手法有问题呢 ,还是板子的问题根本不在加焊的位置。   加焊北桥点亮,是不是离附近的 CPU 座虚焊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呢 ? 有没有 大神有经验帮忙探讨下呢

网友:
复位灯亮你烤桥干什么??

网友:
那要看 是什么板咯

网友:
焊接得不到位也会这样,还有也许其他地方虚焊也会造成你说的现象,还是一步一步确定到低是哪里虚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