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在个别的电脑上多数时候认不到

楼主(2013-06-17):
移动硬盘在我的一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上多数时候认不到,就算有时可以认到,传文件的话有时会提示没有硬盘了。移动硬盘绝对是好的,因为我在另外几台笔记本和台式机上用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有时认不到移动硬盘的那个台式机和笔记本也是好的,U口上的设备都可以正常使用,就是除了我这个移动硬盘有时认不到,我都快疯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盒有问题,先换个硬盘盒是一时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
换掉你的数据线试试吧。认不到的时候注意听听硬盘是否运转,声音是否正常。
移动硬盘对供电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感觉是供电不够
换盒子或者外加个电源。

网友:
重新启动计算机,我上次也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病找到了!!是供电不足!

哦,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