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 B.PT361 问题 麻烦进来看下

楼主(2013-06-17):
有个液晶显示器 拿来的时候正常用10几分钟后就开始一阵一阵的黑屏  就是亮一下接着黑一下 升压板换过一样问题 外置12V电源 也换过 还是一样 怀疑是驱动板问题  能不能用普通万能驱动板代替这个带电视功能的驱动板啊 只用显示器功能就好  这个板子太贵不值当的

网友:
如果是电源指示灯也一起随屏灭掉,应该是驱动板上的故障,如果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亮需检查灯管了。配驱动板主要考虑接口和提供的屏供电,是可以正常当显示器用的。

网友:
先看灯管

网友:
嗯 明天拆开看看灯管 用别的灯管好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