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x201i i5cpu 插电源自动触发 插电池不自动触发

楼主(2013-06-17):
ibm x201i    i5cpu  插不插coms电池 插电源都会自动触发  插电池不自动触发,按开关可以开机 也可以关机,就是插电源时会自动开机  使用正常。。。求解

网友:
bios 电池没电了

网友:
c0ms电池没装或没电会自动触发

网友:
我上天遇到一个,插不插电池都不触发,后来拆开准备修又好了,装上试机正常。也很郁闷

网友:
c0ms电池的问题

网友:
是COMS电池 或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