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型预装WIN8改装WIN7修改BIOS方法

楼主(2013-06-17):
联想机型预装WIN8改装WIN7修改BIOS方法

网友:
请问怎么弄,师傅们,指导一下

网友:
可以在DOS下删除GPT , 首先点运行 输入cmd    cd\ 回车 输入diskpart 回车  list disk 回车  select disk 0 回车 clean 回车 convert mbr 回车就行了. 再行再分区 做系统 一切OK .装系统OK

网友:
楼上说的是分区方法,关键是楼主win8的系统开机就进系统了,联想新款不管是笔记要还是台机,进BIOS里面boot项中有个什么CSM模式要开,这样才能用U盘或光盘引导

网友:
要改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