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影响电瓶车充电器效率的元件有哪些?

楼主(2013-06-17):
因为这个修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有些细节记不大清了,简单说吧。

一个60V电动三轮车充电器,无输出,打开后发现几个电阻烧开裂,

绘图如下:

烧坏的元件包括R1,R2,R3,R4,KA3842,开关管8N60,全部更换之后可以工作,但问题来了:我都是白天用车,晚上充电,修好后当晚充电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充电灯还亮着,也就是说还在充,但以前都是无论白天怎么用,一晚上都可以充满;这样充了三天后,终于第四天早上发现灯绿了,但问题是即使这样,每当加速的时候,车上的电量指示灯都会灭掉一大半,也就是说电量不足了。
综合起来看,充电器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充电效率下降了,可能是充电电流比正常小了所以充得慢;第二,错误地检测了电量,也就是说还没充满,但充电器以为已经充满了,所以自动停机不充了
说明一下
1,第二张图中有一条飞线,因为那条铜箔也烧断 了,我用大电感里的铜丝接上的,铜丝的位置在第三张图中的红油笔标注。
2,R3,也就是KA3842的6脚到8N60基极,不记得好多了,可能没有相同阻值的,我用了两个电阻并联,但奇怪的是这两个电阻色环都是橙橙黑银棕,也就是3.3欧,并联后应为1.6左右,但我在路测居然是16欧。
3 ,R4,原来烧得看不清了,我从一块旧板上同样位置拆下来的,现在是560欧。
4,R1,开关管到地那个大电阻,本来好像是0.6多的,也是从旧板上拆的,这个是0.58.
5,部分电路没有画出来,只画了有元件坏的部分。

请教各位高人,可能是哪些元件导致现在这种情况。

网友:
大哥  这好像不是修电动车的吧

网友A:
有电压 有输出 充不满 取样电阻有问题 建议更换
我会告诉你 我姐姐是生产电动车充电器的吗?

网友(点评):
你说了,我就信!

网友B:
简单地说,你这个充电器整体做工就是影响充电的效率,建议你换一个。这种垃圾充电器只会充坏电瓶

网友:
充电电压低了,60V的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应为72V。

网友C:
咱一年修充电器大概800多个 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个很差 R3是16欧  R4应该是1K  但是这些都没多大影响 老兄说冲了3天才变绿灯 应该电瓶已鼓了 报废 请拆车检测 如果真的报废 那恭喜你 现在的电池价格历史最低 五楼的兄弟说法有误 应该是69.8V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更换一个同类型的充电器测试下。
如果更换了充电器还是不行,基本上就是电瓶也出问题了。

和我的摩托车出问题差不多。硅整流器坏了,把电瓶也给弄坏了。要换,得一起换,光换电瓶是没有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咱一年修充电器大概800多个 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个很差 R3是16欧  R4应该是1K  但是这些都没多大影响 老兄说冲 ...

充电器坏之前充电都是正常的,不会充电器一坏电瓶也坏了吧,这也太巧合了吧。还有三楼说有个取样电阻,是哪一个,可不可以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 有输出 充不满 取样电阻有问题 建议更换
我会告诉你 我姐姐是生产电动车充电器的吗?

取样电阻是哪个,求指教。是不是在后级?但是后级我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说,你这个充电器整体做工就是影响充电的效率,建议你换一个。这种垃圾充电器只会充坏电瓶

为什么说这充电器垃圾,我这个是原装的好不好,
还有,别嫌那个散热丑,那是因为原来自带的散热片太小,我就找了个大的,但是这个形状不太好装,我给别弯的。

网友:
后极  大碳膜电阻看下 一般这个和光耦有联系
你这个属于有输出充不满

网友E:
检查电池吧,我的电动车就这样坏过一次电池,显示充不满电,电池发热,结果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池吧,我的电动车就这样坏过一次电池,显示充不满电,电池发热,结果电池坏了

电池如何检查,这个是铅蓄电池吧

网友F:
电瓶如果已经用了一年以上了,那电瓶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找修电瓶车的,用单个12V充电器对其中的单个电瓶充试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坏之前充电都是正常的,不会充电器一坏电瓶也坏了吧,这也太巧合了吧。还有三楼说有个取样电阻,是 ...

你说空载70V  那也差不离了  有位老兄说的取样电阻肯定是调节空载电压的  在光耦旁的431上 但你空载电压正常 就不用管了 也许你关心的是跳灯电路 就是红灯跳绿灯 这就有点复杂了 那个取样在324上 324是4个独立运放 其中一个运放监测充电电流 你三轮的电池不会小于20AH 因此转折电流也就是跳灯电流在600AM以上 那么这个比较器的同相端应该空载下应有0.06多点伏 你可以量下 这部分不容易坏啊 大概在千分之一 总之最大的可能是你的电瓶鼓了 检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瓶如果已经用了一年以上了,那电瓶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找修电瓶车的,用单个12V充电器对其中的单个电瓶充 ...

没有一年,去年10月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空载70V  那也差不离了  有位老兄说的取样电阻肯定是调节空载电压的  在光耦旁的431上 但你空载电压正 ...

铅蓄电池也会鼓吗?我才用了不到一年,而且在这个充电器坏之前都是正常的,会不会爆炸,怕怕!!

网友G:
把R1换个0。5,R4换1K试试,这个是电流检测,如果R1太大了,3脚(电流保护)电压高过1V就保护了。我前几天修理了一个64V的就是手上没有0。5的换了个1。2的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就是充不满,和你出现的情况一样,今天把这个电阻换了,正常使用。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一年修充电器大概800多个 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个很差 R3是16欧  R4应该是1K  但是这些都没多大影响 老兄说冲 ...

看来是维修电动车电源专业户啊,对上面的原件都能说出值来,膜拜啊。
现在电池什么价,能透个一二吗?

网友:
电池就有 天能 超威  振龙  天牌 好点  现在的48V20AH也就550吧 旧的可以卖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把R1换个0。5,R4换1K试试,这个是电流检测,如果R1太大了,3脚(电流保护)电压高过1V就保护了。 ...

哥哥  R1是限充电器总功率的好不好 别误导人家  R1大了会使充电电流下降 因此充电时间会延长 但总会充满的 只是时间要久一点 R1在1欧以内问题不大啊 况且有的充电器后级的运放部分设有稳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  R1是限充电器总功率的好不好 别误导人家  R1大了会使充电电流下降 因此充电时间会延长 但总会充满的 ...

我只是建议一下,我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换了R1和R4功能正常了,也许我对理论上的没大哥懂,但是我这是实践出来的,也许有用。。。没说绝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