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S3L开机不断自动重启,不插CPU四针则不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3-06-17):
先来个裸照,板子是这个,图片是网上下的,原板已经送走了。

故障现象,上电后,诊断卡开始跑码,刚想显示C1的样子就断电了,然后过了几秒钟就自动上电,又准备跑码马上就断电……

如此反复,将CPU供电拔掉后,不再断电了。

进入主题:

因为已经开始跑码了才断电,所以我猜想这应该是南桥发出的断电信号,为什么说是它,而不是IO?这个问题请大家去问问高

手,反正我是不知道(这里已经排除IO问题,请大家不要问我怎么不检查IO)。既然南桥会发出断电信号,那么它肯定是检测

到了什么电压出现问题了,它才会发出断电的信号啊!

因为它不断重启,给电压测量带来很大麻烦,所以我人为地制造了电压不正常的信号给南桥,让它不再继续,它就不会发出重启信号了。

找到VRM_PWRGD这个信号,因为这个是最后的电压正常信号,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才会有这个信号。这样测量电压就不愁了。
电路图,这个板子的VRM_PWRGD是ICH_VRMPWRGD,在实物上找到Q60,

拆掉它就行了,这样ICH_VRMPWRGD就不会进南桥了,上电检测,好了,不重启了。但是复位是常亮的(这不是废话吗,南桥

没有得到VRMPWRGD,肯定不会发出复位咯),现在测量电压吧,内存1.8,北桥1.2,VTT供电1.2,CPU供电1.3……。慢着,

这个表笔点着久一点,CPU供电从0.2到1.3这样反复变化的?看来问题是出在这里了,经查这个CPU供电IC是ISL6334,

对着PDF测量VCC、EN_VTT、EN_PWR这三个脚,发现这个EN_VTT只有0.6V,VTT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这个0.6V算是什

么?不高不低的,顺着图纸查一下它的来历先。原来这个EN_VTT,从芯片出来后变成了VTT_PWRGD,再跟VTT_PWRGD来到

了一个LM358的第一脚,VTT_PWRGD信号正是LM358的第一脚经过两只电阻R486和R487分压得来的。测量LM358第一脚,有

电压12V,R486和R487分别是8.2K和2.4K,

这一看问题就知道了,12V经两只电阻分压,怎么算也不止0.6V啊,原来这个R486已经失效了,从料板上找一个822的电阻换上

电压一下蹦出出来了,VTT_PWRGD稳定在2.6V,再测量CPU供电,1.34V也很稳定。

再将Q60原样装回去,上电,测试卡顺利

跑完码,不重启了,呵呵。

网友A:
其实就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重启。。。

网友B:
供电,时钟,南桥得到PWROK,VRMPWRGD,之所以断电,是因为得到VRMPWRGD后,南桥检测有电压不正常的地方,不能正常发出CPU电源好信号,断电。是这样吗。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啊,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南桥得到PWROK,VRMPWRGD,之所以断电,是因为得到VRMPWRGD后,南桥检测有电压不正常的地方,不能 ...

照我想是这样,因为电压已经出来了,它的检测是已经过了,是在跑码的过程中发现有电压掉了,所以南桥发出了断电信号。就是说VRMPWRGD已经出来了,并送给了南桥,但是它不能维持,南桥检测到它正常的时候,就跑码,但是它VRMPWRGD掉下去的时候,南桥就发出断电信号。这个跟一上电就没有VRMPWRGD应该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重启。。。

对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我擦 822坏的那么多。我今天休的一个精英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是上管其中一个击穿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分析地挺好的,有图纸修板子就是爽!

网友:
这分析的挺清晰,好!直击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