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E43A

楼主(2013-06-17):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1.3脚为19V,2468脚为3.3V其余无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啊。。现在暗屏。是不是下面无电压引起的

网友:
灯管测过没  高压代换过么有

网友A:
11PIN ,信号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PIN ,信号多少?

这个怎么测?用示波器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测?用示波器测吗?

万用表测啊。

网友C:
不行就改一个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改一个代用的

?改什么啊?

网友:
E43A独立电路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