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BIOS好坏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3-06-17):
经常碰到板子不触发的情况,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是哪的原因,结果把BIOS一刷就正常了,求大神指导BIOS好坏的判断方法!有相同问题的兄弟们顶起来

网友:
看在我头像的份上告知一下

网友:
BIOS直接在编程器选好型好后就较验一下,或者读取,清空中途出错要不就是资料坏了,要不就是芯片坏了,我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经验。

网友:
测波形,量电压都不准确,只有重刷后才能验证。

网友:
你都把BIOS取下来了还说什么啊,我的意思BIOS在板子上没取下来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