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来也:华硕M2N68 PLUS 2.01G 自动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6-17):
              烈日炎炎,挥汗如雨,真想关了店门开个空调,睡个大头觉。可惜最近生意不好,连电费都苦不上来,还是吹吹电风扇吧。两眼望的快瞎掉了,也不见一个客人进门,这尼玛招谁惹谁了,这辈子被钉在矮矬穷一堆里了。哎,随手拿起一瓶农夫三拳一饮而尽,悲伤的心情溢于言表啊!
          主角:华硕M2N68 PLUS 2.01G
          症状:开机直接上电,诊断卡跑马到D5掉电。
          诊断;据说单桥的板子容易虚焊,一般加焊一下就好了。拿到迅维280TBGA上,加焊一下。这电表哗哗哗的直转,我的钞票都转到电费里去了。加焊冷却后,上电,一个吊样,看样子不能偷懒,还得按部就班的修。掉电后点PW开关,不触发。测PW针,没电压!搬出点位图看了一下走势:

原来通过一个电阻到IO的75脚,IO是IT8712F-S。

来个整体图:

万用表测75脚对地短路,判定IO坏!
正好有个板子不跑马,不确定是IO坏还是桥坏,拿这个IO试一下。更换后,OK。
       更换得IO,焊工不好,大家不要见笑;

安装系统后无问题,此板修复:

网友(点评):
板是修好了,电费也差不多了

网友:
KXS的IO坏的好多  基本上这个是必有存货的

网友:
主板上电后,没按开关前,IO75脚 为高电平,当按下开关后,IO75脚被拉低,此时是低电平;松开开关后,IO75脚又变成高电平了,此时IO 72脚向南桥发送开机信号。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向IO 71脚发出SLP_S3#;io收到此信号后,通过76脚,发出PSON#信号,拉低绿线,开机!我认为你搞错PSON#和PWRBTN#信号的顺序了。以上拙见,请多指正。

网友:
有的V星主板是低高低开机的 ,也就是说开机针上的电压只有0.7V以下。

网友:
你是让我们表扬你的焊功,真的不错。

网友(点评):
明显错位了,唉

网友:
焊功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