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烧了,下图!

楼主(2013-06-17):
目前烧到这种程度,请问应该怎么修下。

网友: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找个匹配的换上就好。

前几天打雷来个个电脑,硬盘和这一样,最后发现是那个很大个子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就这硬盘,还修啊?换下来的垃圾 配件 成堆了

网友:
也许,目的不是修好这个盘,而是想学习如何来修好这种损坏的盘,技术总是慢慢的进步的。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个大个子的二极管。废硬盘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