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c35 跑码顺序是D3 D5 D6 0C .就是不跑了

楼主(2013-06-17):
img]V星  c35  跑码顺序是D3 D5 D6 0C .就是跑不到显卡那个代码。卡在0C了, 开始以为北桥虚汗  做bga 后无果 细心观察  是发现usb口 被客户插短路  挑开  ok 望同行遇到同样问题细心观察 u口 少走弯路

网友:
我现在也有块这主板 不跑码。还没修好。

网友:
唉  做维修就是要心细啊

网友:
如果细心有时候真的要少走好多弯路!北桥都干了!

网友:
我还以为内存工作不正常呢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刷个bios     不行再观察其他的

网友:
不错,够细心的!

网友:
我的有块跑A7不动了  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2013-07-26):
我遇到一块 MSI的 也是卡0C  但不是USB短路,是USB 和SP2 无供电。。后来修复了。换5V供电的一的8脚元件后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