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 大家也要小心

楼主(2013-06-17):
东芝M306 屏线通病 大家都知道 换屏线的时候小心短路 我饿就是 换的把显卡也弄短路了
显卡
通病

网友:
楼主哎。。我想知道是怎么弄短路的???屏线不同还是插反了???

网友:
屛线接口很特殊吗?还没碰到过这机器。
同意楼主:
5.0
★你我共行℡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换屏线怎么会把显卡搞坏呢。

网友:
这也算通病啊!这是个别案例吧
aswq3211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修好过不下于20台这样的

网友:
你不会电池在上面就开干的吧

网友:
别说你没拔电源,没扣电池

网友:
 电池真没扣 呵呵,大家注意点啊

网友:
失误呀 失误呀

网友:
没修过 请问楼主朋友至于屏线通病 原始故障是什么现象 能否告知 谢谢

网友:
又又又又又见通病二字的帖子,可是没有什么内容啊,搞维修万事都得小心,这是最基本的.
不得不再次感叹论坛里但凡有 通病 美女 字样的帖子点击率老高了.

网友:
通病是 但是没搞坏过

网友:
这不算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