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02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6-17):
今天接了台15寸  HP  1502  显示器,来的时候电源指示等亮黑屏,打开后发现25V电容都爆了,更换后白屏。测量5V  12V  都有。仔细观察发现如图, ZD 904 爆掉了,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到屏上的5伏有没有???

网友:
  建议先看下屏上的 1117一般 由5V转3.3V的看正常不。

网友:
15寸显示器往屏上送电为3.3v屏线接口有3.3v吗?如果没有就查驱动板。

网友:
目测是驱动板问题 既然白屏说明灯管发光正常 12V供电输送正常

网友:
你好,我是想问ZD 904是做什么用的,我是菜鸟就是看哪坏了,就换件电路不懂,ZD904用什么代换,屏显借口哪个是3.3V

网友:
检查屏供电

网友:
ZD904应该是稳压二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到屏上的5伏有没有???

是那个5v电压。。不过要通过驱动板上的一个场管转换一下在上屏。。。

网友:
楼上所说就是直接给屏飞个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