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A55M-DS2诊断卡显示26 E5不显示

楼主(2013-06-17):
今天接了一块GA-A55M-DS2主板可以跑马,诊断卡显示26 E5就是不显示,集显和独显都不显示,BIOS刷过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向大家请教。

网友:
试着换下内存

网友:
看看跳线对不对

网友:
诊断卡拔了就显示了

网友:
像是内存问题

网友:
技嘉好像是双BIOS 你把备份BIOS换到主的试一试 再查查供电 再不行就是桥挂了

网友:
CMOS 电池   放电  多放会~

网友:
这种板    桥问题吧

网友:
怎么有双显示的诊断卡啊,我的还是单显的卡。我是小白

网友:
跑26应该是显卡不过,重点检查下显卡、插槽!

网友:
加焊槽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检查显卡周围的小电容

网友:
压桥开机试试,把显卡插槽清理下,

网友:
CPU是AD631X的,上这种CPU是板载显卡是不显示的,要插独立显卡才可以显示的。

网友:
请问PCI-E插槽那几脚判断现在已经插的是独立显卡,要开始独立显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