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呲地一声响

楼主(2013-06-17):
现在有两只电源,都是开机呲地一声轻响,空载各电压正常,但带负载有问题,容易死机或掉电。大家给点建议,以便少走弯路,修好这两个电源。

网友:
很可能是300V大电容老化,换了吧!

网友(点评):
已经换了,无效。

网友:
呃呃呃  楼上的看来对开关官很有研究呀    不是用最大电流和耐压值   来判断他的功率大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