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回来维修的第一块主板!

楼主(2013-06-17):
  在我到实地学习的时候,客人的主板已经坏掉,说要等我回来再修理(由于本地没有硬件维修的),客户得知我回来了,晚上给我送过来了一块华硕M2V主板,经检测故障为没CPU供电,此板使用的是RT9245A电源管理IC+RT9603驱动IC,脚位定义如下:
经查RT9245A 1-5脚有高低电压识别、11脚DVD电压为1.2V所属正常、14脚VOSS电压为3V所属正常、28脚VCC供电5V也属正常、PWM1-PWM3都有2.2V电压输出,由此确认电源管理IC是好的,RT9603 1脚位11.86V、2脚为2.2V、4脚VCC为11.72V,从检测的电压进行分析所属正常,但5、8脚没电压与波形输出,初步怀疑是3个RT9603其中有一个有问题被反馈起保护,进行更换无果,再把3个MOS管进行更换,上电跑马!

由于这块板也被雷击过,有时能跑码,有时候跑到2A就挡住了,最后把网卡拆掉,一切正常。自此修复故障。

不错,鼓励下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我也去基地学习下

网友:
从基地出来的,技术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A:
  楼主 去基地学习,都学了什么。是理论 主板还是笔记本什么。我也想去深造下。修主板都OK。笔记本不怎么行。

网友:
上一期的吗?这么吊了都

网友:
请问怎么发现MOS坏的,又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去基地学习,都学了什么。是理论 主板还是笔记本什么。我也想去深造下。修主板都OK。笔记本不怎么行 ...

我学的只是主板,等主板经验成熟了再考虑笔记本。

网友:
难道软击穿,我i一般都是先量CPU供电场馆,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VOSS是?

voss是软启动

网友C:
估计本来就是这网卡引起的不跑码,MOS一般坏的话都能量出来,软击穿很少

网友D:
可能是网卡坏会影响到其它电路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网卡坏会影响到其它电路的哦。

网卡坏不会导致没CPU供电,只会引起不上电或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本来就是这网卡引起的不跑码,MOS一般坏的话都能量出来,软击穿很少

主板到手的时候是没CPU供电,我们学员在实地实践的时候,主板一到手就开始把供电、场管之类的都打了值,确认不短路的情况下才上电,所以说这场管所属软故障。华硕很多低端板子都出现有场管软击穿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