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L412 换桥后遗症

楼主(2013-06-17):
一个usb不能用的,换了hm55桥后没有出现风扇狂转,没有高温,但是半小时准时掉电了
听说是bios问题,从论坛找了一个,刷上果然不掉电了,看了部电影,满心欢喜的关机的时候,杯具了,关机死机,风扇狂转,前后又从论坛上找了三个号称是可以用的,结果,有的掉电,有的甚至开不了机就掉电了,只好先刷回不掉电但关机死机的那个bios,用官网上的直接在系统下刷,结果还是老样子,最后从网上找了个所谓的原厂bios好了。
看来所有的hm55在第一开机时会往原厂bios里写入代码,所有开过机的所谓好机器备份出来的都会有各种问题,只能刷那种处bios才行

网友A:
那种处BIO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处BIOS是什么意思

处就是没被开发过的意思,看来你还很单纯呢

网友B:
有K42JA的吗?不是板上的,而是内存上标的K42JA
处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K42JA的吗?不是板上的,而是内存上标的K42JA
处的那种

这个你可以合成的,论坛里有教学贴

网友C:
biot,,怎么刷啊,,来个高手指点下,谢谢,

一种方法是把BIOS芯片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一种是在系统里,用软件刷,最后用牙刷,弄点洗板水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biot,,怎么刷啊,,来个高手指点下,谢谢,

最后一点真的管用吗?那我去试试,。在系统用软件怎么刷,,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点真的管用吗?那我去试试,。在系统用软件怎么刷,,用什么软件,

在系统里可以用官方的软件刷,但是对于换桥的没有效果,我上面说过了,还是编程器好用

网友(2013-07-30):
给早起的鸟儿的,我没机子试,你自己试试吧,我不敢保证能行

从官方提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