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黑屏

楼主(2013-06-17):
联想Y450的机器客服刚拿来是电流跑到1.12就不动了  刷了个bios就跑电流正常了 但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可以听到开机的音乐  请修过这个问题的指导一下显卡换了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fn+f2、fn+f3切换切换试试看,别是这种小问题

网友A:
这个要进系统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进系统切换

谢谢明天试一下给大家结果

网友(点评):
我X你,说明天给结果,结果呢

网友:
新不行呢 回复下

网友:
结果没有。。。

网友:
像你这情况,这本子原本显卡很爱虚爱坏,你做下或者更换个新的吧

网友:
今天遇到N个职业玩游戏的,换了全新也只够半年左右就挂,哎要命。

联想的Y系列,除了喇叭声好点大点之外就是垃圾火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