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啊,,做联想B450显卡搞掉件了,麻烦帮个忙!

楼主(2013-06-17):
麻烦哪位兄弟帮个忙,,给拍一个B450显卡芯片正面的高清图! 板号:LA46 09911
                       谢谢了!

网友:
我有。居然不够字数。现在够了没?

亲!麻烦给发个图啊。。。

网友:
就这个了。你看看呢。

网友:
行不?行的话吱一声!

网友:
谢谢 兄弟的帮忙,但是你发的图片好像型号不对  我主板板号是:LA46 MB09911-1M

这个是我掉件的板子   R442到 R439这几个电阻我怀疑掉件了。

网友A:
先上机试试。估计没掉件。边上的元件外观都很好。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没掉吧。难道显卡卸下来后 你用风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机试试。估计没掉件。边上的元件外观都很好。

试过了,,跑到显卡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没掉吧。难道显卡卸下来后 你用风枪了?

换显卡,用镊子夹下来的时候,镊子不小心碰到了那几个电阻。。
查了图纸

不知道哪个标示是没有打件的。。。搞不懂

网友:
标示DY的是没有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