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000DM003数据恢复,常忙.

楼主(2013-06-17):
今天接到个ST 1000G台式机盘,
MODEL:ST1000DM003
通电不转听到有吱吱声,应该是卡头了.开盘发现磁头停在盘片中间,小心拨回磁头架上,接上UDMA通电起转常忙.
有哪位指点下,下一步要怎么做.
听说要短接电路板

网友:
首先,进UDMA看看能否进入指令模式,能进入指令模式,就可以操作指令来维修了。
如果,进不了指令模式,就要短接板了。

网友:
罗老师你好,进不了指今模式,这板不知道要短接斩两个点。短接完了进去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DM盘就算短接也要用瞬间短接法,只知道短接不行,要搞清楚为什么短接,短接的原理何在,你这个盘肯定是固件区划伤,或者磁头损坏了。
短接图你发个电路板清晰的正方面照片,我告诉你是哪两个点。

网友:
是的,我是在论坛看到说是可以短接.并不知道原理,新潮科技可以给我讲讲吗?谢谢!

网友:
你发的图片全部看不见

网友:
帮你圈出了两组,由于板子不在我手里,我无法测量,就这两个其中一组就是。

网友:
谢谢,我按照你圈的那两个点试了一下。我是先短接后通电但硬盘还是在转,一直忙,短接的流程是先短接再通电等硬盘就绪之后进2级起转电机吗?新潮大哥可能给我讲讲原理吗?

网友A:
瞬间短接法,不是你这样搞的。

网友:
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呢,是什么个候短接.

网友:
原理是:短路磁头读通道,目的是能够进入指令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瞬间短接法,不是你这样搞的。

那应该怎么做,请高人指点啊,现金答谢!!

网友:
用镊子短接就绪后 吧镊子拿下来 进入指令模式看显示什么 在去维修  我想应该是挪磁头的时候 划伤盘片 活磁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