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这个人的帖子 驳这个人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楼主(2013-06-17):
大家也许会碰到DELL N4010的机器不开机 有3V 没5V 大家也许会搜索 N4010不开机 有3V 没5V,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帖子。加“精”加“火”的唉!绝对的经验之谈。绝对要点开看。是不是?呐  这是链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0166    但是
大家也许不知道 也许有人知道。因为我也是刚刚知道 这款N4010机器就是有3V 没5V的,5V是开机之后才会出现的电压。而且 RT2068的14脚不错,图纸上的确是5V-EN1但是经过实际测量 这个14脚的电压也是开机后才会出来,是3V,对的不是5V。其他的我也没有研究。因为手头的机器是亮的。上次碰到的那一台跟连接中的机器是一样的现象。呵呵。我不评价什么 只是告诉大家不要被他误导。谢谢。一年不到的小伙子才会换芯片撕掉几个针脚然后飞线。。。

网友:
至于那个帖子后面提到的刷BIOS啦,换晶振什么的能不能决绝这个机器的不开机故障。应该,应该也是错的。BIOS我的确刷过。也是正确的资料。现象还是一样的。这个机器的最终故障我怀疑是南桥 只是我没有去试,因为机器不在我这了。没有办法试了。。。。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被他误导而已。因为我已经跳过一次坑。来告诉大家不要再跳了。。呵呵 加精  加火!!!唉

网友:
看了一下,从图中可以看出RT8206b控制产生了3V和5V,这二个电压的名字确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显然它们不是在一时间段内出的。3V叫+3.3V_ALW,待机时有,而5V呢叫+5V_SUS,开机后才有。估计那个机器可能就是晶振坏了,或者EC、晶振一起坏了导致不触发.这个贴子好久了,你看的很细哟

网友(点评):
顶杨老师一个

网友:
  兄台挖坟功底深厚,一年前的贴都找的出毛病来小道佩服。

网友:
楼主估计是受害者吧,谢谢楼主指出,救了多少孩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