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880GM-SC/128M 跑D3

楼主(2013-06-17):
这机器跑D3,怀疑是BIOS,求程序

网友:
内存换过,槽子刷过

网友:
CPU换过,电源也换了的

网友:
不错很好的东西值当学习

网友:
还缺内存工作条件没量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呢,内存电压,内存时钟电压,SPD电压,内存上拉电压..

网友:
都查了OK的

网友:
SPD,vtt,系统总线都正常,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