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供电 95831芯片 高手请进

楼主(2013-06-17):
今天来一联想G470 二修  上家可能也没辙了  死不出CPU供电 其他电压都有  拆开准备量  发现95831芯片发烫  于是换了一个 刚好有块一模一样的料板  不烫了  不出CPU供电  但是CPU有点发热 I系列2代的  没这U试  死这头片算CPU是好的吧  估计也没那么容易坏吧  cpu供电芯片条件似乎都满足了  在论坛看了下 貌似是个很难修的故障 有人说是通病 但看了一下午没人说具体是哪里问题 有的换桥好了 有的什么都搞了哎是没好   很多人都没修好  现在把cpu条件给大家 看看  还有哪里不满足的 23脚 VIN 19v   22脚VDD 5V   7脚 VR-ON 3.3V 4脚 SVID-SDA 0.8v   6脚SVID-SCLK 1.06v  5脚SVID_ALERT#  1.06V  25脚BOOT1    4.9v   36脚BOOT2   4.9V  31脚 VDDP30脚PWM3 均为5V 大家帮忙看看还要什么条件

网友A:
芯片以换两     上管G S 一通电就通了   吹下来又都是好的

网友:
查时钟没?

网友:
时钟某个 信号不正常也会没电压的

网友B:
你换好芯片后,打上官的G级是空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以换两     上管G S 一通电就通了   吹下来又都是好的

新的机器都这样,要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好芯片后,打上官的G级是空焊,?

没空焊   两个都是400多

网友D:
两个场馆 会通?你是刚去电电源测得吧,查芯片的电路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个场馆 会通?你是刚去电电源测得吧,查芯片的电路图啊

查了啊   基本都正常  没发现异常情况

网友E:
SVID-SDA 0.8v介个是不是有点低。。。还有强烈建议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啊   基本都正常  没发现异常情况

是内部图啊,再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SVID-SDA 0.8v介个是不是有点低。。。还有强烈建议换个cpu试试。。。

低了吗  我看人家都是说1V   才查0.2应该不会这么背吧

网友:
我遇见过G470被雷劈的 网卡挂了 拆之,但上电到0.4   不出CPU供电,最后换CPU解决,  CPU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以换两     上管G S 一通电就通了   吹下来又都是好的

G极有电后,那是DS极通的吧。
会不会是焊盘GS两点通了。
所有场管全都换了。
个个猜想。。。仅供参考。

网友F:
我遇到过,什么都修过侧过也没有搞好!最后退回去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好像换个U吧!!如果不行,就看看CPU芯片是不是该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什么都修过侧过也没有搞好!最后退回去给客户了!

你换过U吗  我这没这U换 想换个试试   没思路了   不知道

网友:
各位朋友 我的解决了    早上来一宏基 2代I3的  拆机拔U 试机    果然 U坏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修了好久,找不出问题,哎,有维修过的上传一下吧

网友:
有人修好了 说是I2C的问题   不知道这么搞的   貌似这芯片工作条件也没多少啊  基本都满足了的

网友:
直接换桥!

网友:
这个芯片电路出问题比较麻烦,在查住

网友:
还是换个U试试,现在INTEL的一代二代I系的处理器很容易坏

网友:
根据6系列芯片组时序图,CPU是在获得了PROCPWRGD后,才发出SVID信号

网友:
我估计pch收到PWROK  和Apwrok后在发出PROCPWRGD

网友:
首先要区分开是ISL95831本身电路有问题还是控制总线有问题,另外触发后上下管的G极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2013-07-25):
我手头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还是一样。。

网友:
我有一个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那供电IC是坏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机器都这样,要放电!

这个是确定过的,上过电就这样。。阻值会变低

网友:
解决给个结果啊,刚下了个图研究下,扣了十分。。

网友:
今天我刚修了一个 就是CPU坏了 二代 i3  这个算是个通病吧 换过几次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Y471 板号是LA-6884P

网友:
情况一样,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CPU供电,本身是I5的CPU,换了一个B960就有CPU供电,集成显卡供电还没有,还是不跑数,没有思路,芯片都换两个了

网友:
想办法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Y471N的机器,南桥和开机芯片都短路,换了之后上电就没有CPU供电,换了CPU有CPU代电还是没有集成显卡供电,很郁闷,95831,换了两个芯片了,芯片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就是不知道集成显卡的供电开启是哪个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Y470的,刚拿过来是大电流,是CPU供电这边,后来修好后就不出CPU供电了,不知道是CPU本身的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啊

黑着眼眶熬夜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唉!这机器搞死人我这也有一台机器有也是这样的修了一天了还没搞好NND

网友:
你换个U试一下吧,这个机器U坏的有好多呢,我修个也没有CPU供电就是U坏了,这个U坏出现各种现象

网友(2013-08-29):
我的CPU CPU供电IC,HM65   BIOS都换过了还是老样子,上电到0.35A左右,,其他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这两天 我就碰到好几台这样的 不好弄啊

网友:
原因是一样的,但修出来的过程各有不同,不知道依哪个为基准去修了。

网友:
先刷BIOS  后换HM65 后换95831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被雷击的G470,也是没有CPU供电,结果换CPU就有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没有CPU供电 电流在0.35左右 而且所有的条件都正常了 它就是不出供电  芯片换了U也换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呢?有哪位大师站出来为兄弟们解决下这个问题   感恩呐

网友(2013-10-10):
一样啊难搞

网友:
目前这个机器有两种可能,CPU坏或者桥坏,如果 不是这两种目前还真的不好修,没有点位图。信号不好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