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二次侧短路导致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6-17):
联想昭阳E42L二次侧短路导致不触发维修一例
机型:联想 昭阳 E42L
     集显,料号:LA-3541P  REV:2.0
故障描述:待机电流0.055A,不触发
维修过程:首先测量BIOS芯片各脚电压,发现根本无3.3V电压,说明待机3.3根本没有
参考独显图纸,寻3.3来源,来自3/5V产生电路,
该机待机下就应该有这两个电压。MAX8734的工作条件是:
   PIN20=19V
   PIN6=H电平
   PIN18=5V=LDO5=VL      PIN25=3.3=LDO3
   PIN17=5V
   PIN3=H   PIN4=H
   +3VALWP=3.3V     +5VALWP=5V
   PIN2=H
实际测量发现,第一个条件就不对,PIN20=2.2V,显然公共点产生的电压就低。找到点火回路,采集数据如下:

G

D

S

PQ10

18.76V

19.72V

18.76V

PQ11

18.76V

2.21V

18.76V

两个管子均为PMOS,G极必须是相对S极低电平才能导通。数据表明两管都处于截止状态。再测量PQ12、PQ14、PQ16、PQ18,找原因,各极电压数据如下

G

D

S

PQ12

18.7

18.7

PQ14

12.53

PQ16

0.23

12.53

PQ18

0.23

18.7

PQ20

0.23

结论:各管均正常工作,只是外界输入过来的两个信号有问题,PACIN 或ACON,本应高电平,现在都变成了低电平。据电路可知,二者为“或”逻辑关系,再测PR66两端电压,一端为3.13V,另一端为0.23V,由此确认,PACIN为正常的高电平,有问题的是ACON,它是导致PQ16、PQ18截止的直接原因。
测量PU1B各脚电压如下:

PU1B

0.45

3.21

0.01

6脚为正常的基准电压,ACON为低电平的原因是PIN5电压低,PIN5相关电压数据如下:

B/G

C/D

E/S

PQ2

2.73

PQ3

2.73

PQ1

2.76

2.2

5.56

数据表明,PQ2、PQ3工作正常,PQ1要么处于半导通状态,要么自身有故障,还有一种可能是B+端对地存在短路。在路测量PQ1正常,与该主板上面同型号的管子对调,依旧。只好考虑对地短路的可能,采用烧机法将低电压加到B+端,发现PC25极烫,测量短路,换之,故障排除。

昭阳E42L不触发 2.pdf

最好是截图发下。看着容易让人理解

网友:
迅维网是维修行业访问量最大的网站。超过其他网站好几倍。
建议文章首发在此。

网友:
截图发不上来,所以只好上传了PDF

网友:
好牛B谢谢你,我也一台点火回路的,ACON没电压。看了你的贴也烧机快速找到故障点,也是电容漏电,但没有完全短路,只是阻值偏小。换了就OK

网友:
还是看截图明白点,这个看着费解

网友:
表格做的很漂亮,不过没图新手就很难看了

网友:
保隔不通的,楼主应该首先先下公共点对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