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收了一个HP一体打印机 HP 3390 发现内存被人拔掉了 是不是不装内存也能用?

楼主(2013-06-17):
现在开机报错 50USER 100收了一个HP一体打印机 HP 3390 发现内存被人拔掉了 是不是这种机器不装内存也能用?

网友:
是电脑还是一体的打印机,打印机要内存干嘛

网友:
打印机不要内存,装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电路板上有板载内存吗,没有做在电路板上的你就要安装内存咯

网友(2013-07-19):
这个没内存 是可以的 出厂就没内存

网友:
板带有内存呀,多出的内存槽是给你加内存的

网友:
你搞错了,HP的打印机虽有内存条卡位,但都不装的,
你说的那情况,是不是开机报内存错误?
你把硒鼓的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应该传真功能一体机,存未打印传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