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6-17):
加过铜片,一个一个的换,从0.5到1.0.都不行,散热块也没有问题,都确定是贴住显卡了啊。一开机就七八十度啊。求解释,求答案。这款机就是散热不好,都好几台了,没搞好,,、、。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换显卡就搞定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G460 ,显卡自己加了一块铜片 开机一般保持在-60°这个范围内,   你闪热铜管坏了吧

网友:
换套散热系统吧

网友:
换水循环的散热吧

网友:
是真的很烫手吗?????

网友:
散热器是好的话    就是显卡芯片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散热器试试呗。

网友:
G460就这么热吗?

网友:
搞一杯液氮  放在显卡上  不就KO了吗

网友(2013-07-30):
有没有可能你忘了在铜片两面涂上硅脂啊

网友:
你是贴干的吧?上点硅脂吧

网友:
裸板试试,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
我E46A现在也这样了求解

网友:
提高散热可以吗?

网友:
我给你说,这是这款机的通病,你信吗?
换散热器能好。

网友:
环境天气都有影响,在加显卡可能老换了,光换散热效果不大吧

网友(2013-12-19):
试试换显卡风扇吧,散热片要好一。

网友:
加风扇 散热

网友:
强烈建议换显卡

网友:
笔记本嘛

网友:
仔细看看散热器是不是真的装到位了,散热片有时候起反作用

网友(2014-08-05):
看看 会不会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刷BIOS了吗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我的也解决不了啊~用鲁大师一测都90多度

网友:
把芯片和散热铜片接触的地方清理干净,从上硅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