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无cpu集显供电 求助!!!

楼主(2013-06-18):
dellN4050 i3 独显  裸板测试电流到0.9a 跳到1.45A在回到0.9A就跳一次 就一直在0.9A了 测全 板电感电压 发现只有pl4401电感没有电压打开图纸看是 给cpu集成显卡供电的VCC_GFXCORE  先说一下这个上点时许不大明白 这个电压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pu4401是BGA没法测引脚 就在外围测了一下供电都有的 也不知道那个是开启信号 一个个测追过去发现全部都是从pu4201过来的 这是个什么芯片是cpu的时序管理芯片吗 我不大清楚也不知道测哪里  就直接测了cpu的plt_rst# r510 1脚3.3v  2脚1.1v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好相对吧呵呵   PCH 桥也换了  显卡也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不在的接下来该修那里了   而且让困惑的是 vcc_GFCC0RE这个电压是什么情况下出来的看时序也没看明白 希望基地的高手给分析一下 小弟跪谢了!

补充内容 (2013-6-22 23:57):
机子已经修复 是内存供电电容短路导致内存坏   换了一个华硕机子的内存谁知道也是坏的  害得我修两天电路都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最后换了个新的内存就好了

网友:
没有高手出来吗

网友:
开机无集显 是正常的 关独显集显才供电
    cpu rst  也对 我也修过拆开c壳 0.8A 直接换内存 ok

网友:
汗。。内存?
手头必须的有几条好用的内存测试用啊

网友(2013-07-24):
请问楼主换内存好了后测试过PL4401上有电压没?是多少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