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飞线技术

楼主(2013-06-18):
看看我的飞线技术,如图:

这么粗的线是要的,那线下黑黑的痕迹就是原来的铜箔线。
楼主是在主板上挖了一个槽子嘛?
线太粗,注意后期可能会撞掉殃及两头的焊盘,建议改细点的线或打胶固定。

网友:
不吹毛求疵,确实不错。

网友A:
线咋这么粗

网友:
这么粗的线。。?

网友:
这是放大来看的,同志们。不粗了。最好还是要加胶股固定下。

网友(点评):
谢谢,你看得很明白。

网友:
没什么技术 的

网友:
这个真的没什么技术的

网友:
没什么技术

网友:
手工可以,应该有3年以上经验吧

网友(点评):
谢谢。不止3年。

网友:
应该飞个靠右边  很细的飞个看看

网友:
这个真心不难,难的就是0.35的桥飞线了!!

网友:
还可以再精益求精吧。

网友:
不错,再配点绿油就可以生产PCB了

网友:
打点绿油有可能看不出飞过线

网友:
透明胶带盖上两层,又快又好。

网友:
是不是内存SPD 3.3V?飞得还不错啊,你还挖坑了,有耐心

网友:
焊点要注意保护,打胶固定最好,否则很容易碰断了   中间的走线也要隔一断点个胶最好

网友:
这是什么板,线都可以看到

网友:
感觉焊点焊的不好.不光亮不圆润.有没有焊结实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咋这么粗
一是显微放大后照的,显得有粗;二考虑是SPD电源线,稍加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