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不加电 无3V5V 帮忙看下

楼主(2013-06-18):
这个供电芯片  都需要 测量 哪几个脚  16 13脚 正常  其他的都必须要测哪  新手求指教

网友A: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9.22.1.6.3.23

网友:
有个专门查芯片的网站 去哪里查看下 每个角的介绍和解释

网友B:
1。3。6。9。22。23脚都满足

网友:
VIN   EN      VREG5  VREG3
ENTRIP1   ENTRIP1

网友:
1,6 没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6。9。22。23脚都满足

1,6 没电压正常?

网友:
网址多少传上来看下谢谢!

网友:
1.6没电压,倒回去查

网友:
1.6没电压就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第三角  和供电脚

网友:
3V 5V 供电芯片 一般 坏的少 南桥 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帮他解决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工作条件

什么思路。。。

网友:
这个就是有关于PWM的知识了,你去找一些资材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