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公共点短路。如何快速找出短路原件。

楼主(2013-06-18):
如题,请教大家,如何快速修好公共点短路故障。所以发帖上来求助。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烧机法了,把电压调低最高为5V,然后摸摸哪个元件在发烫,换之

网友:
烧鸡有危险 再说  如果小电容短的 也不好摸到啊

网友(点评):
小电容短 直接冒烟的看得到呵呵

网友:
限流限压, 烧鸡大法,哪里短路烧哪里。  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昨天都烧好两台  嘿嘿   有台华硕调到3A电流才烧出来了

网友:
烧鸡法很危险,很容易造成故障扩大话,先査场馆和二极管。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一般都是供电上下管和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