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351F 自动重启 自动关机

楼主(2013-06-18):
         AOC E2351F 自动重启几次就自动关机 按开关没反应了 重新插电源又可以用5分钟左右就开始重启 下来关机!经查待机时有5V—— (12V电源变) 3.3V——(5V变) 1.8V——(3.3变)。 自动重启时除输入12V不变外其它都跳动。自动关机是只有12V了。5V是0.25V 其它电压全无。5V转换芯片是APW7080。可就是找不到新的芯片。还有就是所有芯片升温很快 几乎都烫手不知道正常不?第一次修这机器! 不知道谁修过没是不是换了APW7080就会好?还是其它什么问题?谢了

网友:
按键 全部换掉 ,就ok

网友:
全触摸按键 再说了正常通电不开机有待机5V 3.3V 1.8V 坏后就全没了 和按键肯定没任何关系吧!

网友(2014-07-06):
换触摸板试试,应该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没有碰见过这种问题 估计驱动板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