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开机吱吱吱...声

楼主(2013-06-18):
手上二板这主板.各路电压正常.有时钟.复位1.9V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板子都一个毛病

网友:
我也是的,搞了很长时间,后来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有吱吱声一般是过流导致 ,请查清楚那个供电有声对应修。

网友:
修好了.,断线了

网友(2013-08-06):
我手上也有一块 按压南桥是报警声会出现断续  有时消失  感觉像是sb的问题 加焊不管用  gb的桥 应该是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