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AMD 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6-18):
HP G6 AMD本子开机提示“不支持的无线模块”不能进系统,把无线模块拆下,可正常进系统,把无线模块拿到其它本子上可正常使用,我刷了最新BIOS,加焊了北桥和显卡,但问题依旧,请给点意见

网友:
换一个南桥来试试看

网友:
也就是无线网卡报错吧进不了系统 没有换一个无线网卡试试呀

网友:
换无线网卡后问题解决

网友:
检查无线网卡

网友:
hp很挑无线网卡的

网友:
难道无线网卡有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的问题,找一个HP机子上用的换上去看看吧。现在HP 和IBM  的机都是会报错的!!!!

网友:
好像只有联想挑无线网卡吧

网友:
一般无线网卡坏了就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