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无法切换回自己的显示器

楼主(2013-06-18):
各位老师你们好。故障电脑型号是戴尔PP18L笔记本。故障现象是笔记本显示器无法切换回来。外接显示器能够显示。但就是无法切换回自己的显示器。BIOS也无法进入。期间换过COMS电池。但还是无法解决。这种现象的出现一般该怎么去查找故障点。谢谢了

网友:
那位老师给讲点思路啊。谢谢了

网友:
显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
谢谢老师能给予讲解。显卡应该没有坏。外接显示器时是能够正常显示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无法切换回来到笔记本自己的显示器。笔记本的显示器在开机前也能显示硬件的参数。在系统滚动条哪里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
屏幕换过过没

网友:
接外接有也不一定就确定显卡是好的。显卡管理外显和内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