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LI-S4无核心

楼主(2013-06-18):
GA-M55-SLI-S4  NF单桥主板 能开机 复位灯常亮 按RES 没反应  上假负载940  测CPU核心电压0V VTT正常
上AM2的假负载 核心电压0V VTT2点几V  这神马个神况  没有思路了。。。。。求大神,

网友:
没有核心供电就修核心供电啊。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vid组合,开启脚EN

网友A:
NV芯片组先有桥供电再有CPU供电,请先测桥供电,再查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此信号一般由桥发送,如果没电压请查PWROK信号及加焊桥。

网友:
迷惑啊、上940的假负载 和上AM2的假负载  测得的都不一样  按理说AM2的都包括940了  不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芯片组先有桥供电再有CPU供电,请先测桥供电,再查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此信号一般由桥发送,如果没电压 ...

你说的思路是对的 可还是有不解的地方 复位灯常亮  测RES 电路有个电阻短路 没有图纸  没有阻值不知道怎么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思路是对的 可还是有不解的地方 复位灯常亮  测RES 电路有个电阻短路 没有图纸  没有阻值不知道怎么 ...

网友B:
太感谢了。。。。。。貌似要PDF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芯片组先有桥供电再有CPU供电,请先测桥供电,再查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此信号一般由桥发送,如果没电压 ...

问下班长:现在的板pwrok信号是不是从atx灰线到io,然后从io另外一脚出来到桥的。

网友:
6520那顆ic看看~~在pci-e上來一點~~不過nf550的橋容易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貌似要PDF密码

百度都能百出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都能百出来密码

还真的百不出来  ......破解的都是坑人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