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楼主(2013-06-18):
联想z360电池可以开机,拿下电池接电源开机不起。注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查过吗?

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电流没过保护隔离,仔细查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B:
充电芯片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正常工作吗?

换过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