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怎么改都不亮

楼主(2013-06-18):
黑线已经改正还是不能用,
红线我是接的电容的正极,黄线接的/N/F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亮急死人
我现在两个高压呀卸掉了,不知道断线怎么断,

撸主 你是故意发这个帖子 洗刷我们的是不 ?
大家看仔细哦,不是接到热地!而是直接接到220V去了!没冒烟已经是万幸了,没电SI人是万万幸了
强烈建议楼主去基地学一下基础电路,你这样搞,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兄弟,保重。。
你这样接的是热地会电死人的?黑线接在接红线的地方的负极上。
不懂就接,太危险了.请回贴以证明你还好.

网友:
你是干维修的吗? 这事情都干的出?你应该用收摸下黑线会不会被电,那个地方会是地线吗?

网友(点评):
对外行,千万别乱说呀,万一他真的去摸,,,,,,,,,,,,

网友A:
请问220V 是那2个脚? 既然红x 知道接电容+ 级 怎么黑线不会接到电容-级呢? 我说话不好听的,要么我不说

网友B:
我黑线已经换到螺丝孔了,呵呵
但是还是不亮呢

网友(点评):
其他地方给你烧坏没有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20V 是那2个脚? 既然红x 知道接电容+ 级 怎么黑线不会接到电容-级呢? 我说话不好听的,要么我不说

我不懂电路第一次修,第一次改高压,也没改亮

网友A:
你不要告诉我接到300V的电容-级 地线 也有冷地 热地  1 先测试 电源高原板上 大于等于11V-小于=20V 范围内的电容 然后 高压板的+-分别接到电容上  你这技术先用这种方法实践下,慢慢摸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告诉我接到300V的电容-级 地线 也有冷地 热地  1 先测试 电源高原板上 大于等于11V-小于=20V 范围内的 ...

是不是还要割断什么东西

网友:
LZ啊,12V的电应该在这个区域取电

误导!这里是高压部分了,干嘛在这里取电,取电当然是在电源部分。楼主的红线已经接对了,要是接在电感后面更好

网友:
黑色地线接到红线旁边的地 试试

网友B:
地线,接的是螺丝孔,正极接的是16V电容的正极, 开关接的是,N/F大家还有什么不对的吗,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要割断什么东西

无所谓..断线通常是段高压板供电,你还是省省吧,看图不会的不要搞了

网友:
无所谓..断线通常是段高压板供电,你还是省省吧,看图不会的不要搞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1159-1-1.html

看到这里我感觉我蛮有赖心了,看了兄弟你的回复…………加图,我服了,你真有赖性
不会就不要搞了! 好好跟师父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黑线已经换到螺丝孔了,呵呵
但是还是不亮呢

你直接改在接口那里不就行了   电容的正级 几V你测了没      虽然知道开始都不容易  还是一种很想叼你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线,接的是螺丝孔,正极接的是16V电容的正极, 开关接的是,N/F大家还有什么不对的吗,还是不亮

黄线旁边没有12V吗

网友:
佩服楼主,一点基础也没有就敢这样干,没电着你或者没把你的万用表烧掉就不错了,改通用高压其实挺简单的,你只要取12V直流电到通用高压板就行了,正负不要接错,还有取自驱动板的开关信号, 一般是正的3.3V

网友:
这样的技术也敢乱接乱焊?你不怕烧毁了连接的电路? 不怕被高压电着? 真的很佩服楼主的精神。呵呵呵!

网友:
天!!这是干什么?你的“接地”也太强大了。还是老老实实学基础吧!

网友C:
楼主完全是在乱碰乱撞
地肯定错了,你这可能是接高压热地
地应跟红线不远
另外,红线你也要用表测下电压,有5V,有12V,接错了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别人要是会用表也不会出这么“有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完全是在乱碰乱撞
地肯定错了,你这可能是接高压热地
地应跟红线不远

14V能点亮吗

网友:
表笔量哪里有12V直流就接哪里黑线接表笔点的那个地 ,黄线找个5V直流看亮不先~~

网友:
我鄙视你!    底线不是在那里了!  那里是高压地点  !   你先找下12V  在那里了   然后接在12V  上面  正负极不要搞反了....

网友:
14V的可以亮吗

网友D:
可以!限制在  12V-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限制在  12V-20V

黄线3V还是起不来,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线3V还是起不来,疯了

呵呵  接在5V  上面  你看会显示不! 这个最简单方法 但是灯管会亮的不太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笔量哪里有12V直流就接哪里黑线接表笔点的那个地 ,黄线找个5V直流看亮不先~~

接上黑线就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B:
谢谢大家

问题我找出来了,我的黑线才是正级

呵呵!要认真点!!对电路要感兴趣才行。
替那些即将到 lz 手上的机默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

问题我找出来了,我的黑线才是正级

:  不知道后面要牺牲好多机器

网友:
如果这个VCC、ON/OFF、GND接线都没问题的话,就把ON/OFF和ADJ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哎 楼主 你引起公愤了   你直接到接口上量  12V  ON/OFF  接地都有   一般接口为两个接地 两个5V 两个12V  一个ON/OFF  一个ADJ   至于断线  我一般把12V和ON/OFF断掉  类似只断12V也行   要断12V,你直接从接口上的12V开始往后跑电路,我一般喜欢把12V通向高压板的保险给取掉,方便

网友:
本年度最佳搞笑贴诞生了。

网友F:
真想屌你一顿。你还是直接慢慢摸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想屌你一顿。你还是直接慢慢摸索吧

   高压部分给断开 ,ni还接哪里干嘛啊 。万用表量个电容 供 电 基地 对在上面 ,ON信号顺着接头哪里找最细的那两条线就是了、

网友:
楼主  我这里有份资料   你可以下载看看  后半部分是关于改高压板的  图文解说

网友:
表笔量哪里有12V直流就接哪里黑线接表笔点的那个地 ,黄线找个5V直流看亮不先~

网友:
怪吓人的,不怕电到人吗,接地明显错误,接到热地上去了,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你要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再动手

网友:
  是不是高压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