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的M61MPM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3-06-18):
手头有块富士康给清华同方代工的M61MPM 主板和富士康自己生产的M61MPM-K 一样的主板,问题是主板第一次触发能正常开机,只要断掉电源线在插上电源线就不能触发,不能开机时触发开机排阵,IO给能单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就是开机。放个几个小时又能开机,又出同样问题,这个主板上有个TIGEN ONE的芯片 好像也参与开机,
测试了一下正常能开机时4脚有个3.3V 就能正常开机,如果不正常时4脚无电压。

网友:
SLP_S5#由桥控制置高,压桥或加焊桥试试。

网友:
桥压了 也重新做了 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那你试试看抬起一下4脚或割一下线判断一下吧。首先要确定RTC电路,RSMRST#,PWRBTN#都到位哦

网友:
我是在IT8716 上测得 短接开机排阵时 IO8716 72脚pwron#和85脚RSMRST#,都有高低高的跳变 晶振2脚有1.35v和1.38V的电压

网友:
这个芯片我们叫他大老虎, 它参与开机也是控制超频用的一款富士康专用芯片,这个故障一般和大老虎没多大关系,建议你量一下COMS电压阻值 和开机跳线的阻值,如果开机跳线为无穷大,那你就追线吧  应该是PCB氧化了有氧化点,如果没有氧化点考虑换I/O 这板子氧化的比较多。如果没好你告诉我 我帮你

网友:
问题现在找出来是 主板上CPU 触发后断电就不能再触发了   不上CPU触发后断电还可以触发 CPU管理芯片是RT8855  不知道是不是RT8855和TIGEN ONE有什么保护了 引起上CPU第二次不触发  期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