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可以调么

楼主(2013-06-18):
内存电压可以调么?比如1。50伏的内存电压调高到1。80伏,请教

网友:
改反馈啊。为什么要改高内存电压呢?

网友:
改了  你的板能正常开机么

网友:
不得烧内存条哇?

网友:
我的意思是问调BIOS可以改变内存电压么

网友:
BIOS怎么调啊?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