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S3L 反复重起复位

楼主(2013-06-18):
     GA-EP43T-S3L上电有时复位灯闪的很快,有时跑完显卡复位重起
      刷BIOS以为好了,时隔一天再点又一样了
      换个I/O看看,又好了,放个一天再上电还是一样,也就是说冷机开不了,热机正常,看电影跑3D都没问题的,
       重起的时候,PCIRST也随着高低跳动,论坛也出现不少这样问题,有的说刷BIOS好了,有的说换I/O好了,有的说烤板好了,有的说加焊CPU座子好了。。(一时半会提供不了全面信息,有这方法经验的帮帮忙咯。)

这里有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6925

补充内容 (2013-6-19 12:25):
这里说的冷开机开不了,指的是冷开机时反复重起。

网友:
这个估计要有图纸才好弄了。查查看PCIRST#是直接由桥发出还是有经过芯片转换。另外还要看一下RSMRST#是否也有跳动的情况。

网友:
应该要拷板吧,特别是南桥

网友:
支持南桥加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小东西坏了  上次修个也是  是CPU供电IC旁边的小电阻坏了

网友:
你先換個bios ic刷最初版的bios看看~~

网友:
换南桥吧,这个板

网友:
换个南侨太贵了 ,CPU方面有这个情况,

网友:
换bios芯片。。。。。。再刷bios

网友:
冷开机不了的时候,你用手触摸下南桥的晶振看看是不是能触发,能触发就在晶振的一个脚上串联一个106的电阻到地吧,我修过一块TP43这样的,好了,主板再没有冷开机不得

网友(点评):
哇 没试过 下次有这种板子用大哥的方式试试 看有用没 。以后多多分享经验哟

网友:
楼上说的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1先不插4PIN接口 开机会不会反复重启,如果反复重启查时钟电路和开机南桥和IO电路 BIOS电路。2插4PIN接口不重启  那就是4PIN接口拉低电压导致反复重启,追踪北桥和CPU内存等供电是否正常。排除外围设备等,比如 网卡  USB等。

网友:
看看各电压稳定不,3.3v待机和南桥供电

网友:
把那个mos管换了再说,内存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