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闪屏求帮助

楼主(2013-06-18):
接到一三星显示器型号LS19TWHSUV/XF据客户称说买来用了2年,出现闪屏现象,客户从网上查了相关资料说是显示器的侧面的按键板有问题,断开就OK,客户断开了,相继用了有3个月左右问题再一次出现了闪屏现象,根据维修经验改了一个高压条,再次测试,拷机1天出现闪屏现象,具体症状是间隔2秒闪1下再间隔2秒再闪一下,各位高手求救。。

网友:
闪屏应该查一下具体原因。如果具体原因查不出来,只能修其表象,而不能根本去除。闪屏,应观察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或者二者同是闪?对于按键板的问题,可以开机后,拔下按键板观察故障是否出现。

网友:
是怎么闪  ?从下往上闪吗

网友:
楼主没单根测一下灯管么  确认每根灯管都是好的   实在不行就换通用驱动咯 多收点钱呗

网友:
通病 按键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