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是个门吗?

楼主(2013-06-18):
这是个什么东西   正常的话  3.3v_5v_SUS_PWRgd出来的话  6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u48b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这个图的他是怎么产生 3.3-5v-sus-pwrgd 师傅们给讲讲

网友:
6脚低电平,非门!

网友:
大家来研究 ,我来学习

网友:
由二极管D32 D33和一个施密特触发器组成与非门电路,当3.3 5sus电压任意一个缺少或异常,都会使pwrgd变成低电平,表示有3-5v电压没有ok,后面相关电路不会工作

网友:
不是窗户哦!

网友:
如果3.3_sus和5v_sus正常的话6脚应该是个低电平,你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3V_5V_SUS_PWRGD的意思就是3.3V和5Vsus电压好信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换上好的以后测6脚是个高点压   不可能导通啊    为什么啊  坏的时候也是高电压

6脚是进去的。。。

网友:
如果3V_SUS和5V_SUS正常的话那三极管才会导通3V和5VALW电压才会下来   如果3V和5VSUS不正常的话估计三极管可能不会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脚是进去的。。。

非门不是进高出低   进低出高吗     6脚绝对是高电平

网友:
6脚是个低电 吧,那两个管是PNP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门不是进高出低   进低出高吗     6脚绝对是高电平

若3VSUS 5VSUS电压都正常
6脚必须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