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12to5的车载dc-dc,输出都有5v,却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

楼主(2013-06-18):
很简单的电路,车载12to5变压器,一个用的是mc34063l,另一个是mc34063a,类似下图所示(图是从3406的pdf中截取,实际电路结构完全一样,仅是外围元件参数差异)

输出效果有较大差别,万用表测量都有5.4V电压,但是接导航、记录仪,34063l的点不亮屏幕,仅仅指示灯会亮;另一个能正常开机使用。

外围元件很少,电阻实测阻值没变,电容更换同型号未果,电感没有可换,但两个对比,电阻都是3.3欧左右相同。示波器频率较低(最高100khz),没测出输出电压有什么杂波(杂波一般都多大频率?)

为什么呢?3l就这样?输出加滤波电容,增大3脚震荡电容,都没有效果。输出就是不能带起设备,仅只是能充电

网友:
这个板块的人比较少啊

网友:
这个板块的人比较少啊!呵呵!!!!!!!

网友:
其实人一点也不少啊,楼上的说一个啊

网友:
顶一个,希望有人看到

网友:
Rsc的作用是Q1电流大时起拉低其后面的电压,当(7)比(6)低0.3V时,IC保护,从而起限电流用途.
检测输出电流有多大,在保证不大于1000MA的情况下,阻值改为0.22欧,3.3欧?还是0.33欧?电阻越大,越容易拉低7脚的电压.即最大输出电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