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经验,还有个疑问

楼主(2013-06-1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亮了就灭,按键开关亮了还是一样,打开后驱动板上有一个电容鼓包,换了ok了。假如其他故障有问题会引起这种现象吗?比如?大侠求救。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高压或者灯管撒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电容  或者   没有12V  电压吧!

网友A:
假如没有12v,貌似灯管都不会亮,也就是屏幕根本就不会显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没有12v,貌似灯管都不会亮,也就是屏幕根本就不会显示吧?

会有显示   你要不仔细看 看不到!  指示灯 也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有显示   你要不仔细看 看不到!  指示灯 也会亮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12v,灯管不亮,但是有5v的话,驱动板正常工作,屏上是有显示的,故障现象俗称“暗字”

网友(点评):
一般叫“暗屏”。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 按键板 都有可能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个显示器。板上所有的电容全部爆掉,全部换掉后OK,到现在没有回来。你这个应该换掉电容就应该能好了。

网友:
高压板的上升压变压器,灯管出问题都会亮一下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没有12v,貌似灯管都不会亮,也就是屏幕根本就不会显示吧?

会显示,用手电筒照射屏幕,会看到图像

网友:
学习了啊,大侠啊

网友:
看来小小电容不能忽视啊

网友(2013-08-05):
高压,灯管也是这样

网友:
多检查呗,反正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
一般直接干电容

网友:
更简单的维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