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病毒残留文件?

楼主(2013-06-18):
有一顾客,滚动条过后蓝屏,做完系统就好了。然后在D盘与E盘发现大量如1.EXE  2.EXE及很多文件夹名.exe 的隐藏文件。想删掉,系统提示由于XX原因无法删掉。于是用360进行扫描,结果360不认它是病毒。于是进PE删,在PE下一样删不掉。于是查看文件属性,这些EXE文件属性全部为只读,把只读勾掉,确定。再删,还不行,再查看,它又变成只读了。

虽然这些残留貌似不影响新做的系统使用,但在那里实在不爽。怎么才能把它们都删掉呢?

网友:
果断MHDD硬盘.0..这样的写了码的 搞不掉的

网友:
安全模式下试过吗?

网友:
用DOS命令去掉属性 命令是ATTRIB -S -H -R 在用DEL \1.exe 2.exe 、-S -Q 基本上搞定 不行的话 用RD 命令也可以 RD \1.EXE 2.EXE -S -Q 首先说一句 你要进入那个文件才可以去属性哈

要是早点晓得就好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出现在U盘里。本来想用360杀下毒的,结果所有文件结尾都变成exe。妈的,早知道我就不杀了,本来虽然别扭,也就多几个空的文件夹,现在好了,U盘里面东西全都坏了,只有格式化了。360去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