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阻有谁知道怎么算法吗

楼主(2013-06-18):
DELL560S长条电源里的  这电阻有谁知道怎么算法吗 是多大的电阻  20欧吗

网友:
看不清颜色啊!中间的颜色是不是掉了,怎么是白色!

网友:
看不清颜色

网友:
看颜色算出阻值啊,具体什么颜色对应什么阻值,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19.9或是1.99欧

网友:
0.19欧?连在开关管控制级上的吗?

网友:
对 , 线性电阻,

网友:
棕白银金,0.199欧?

网友:
电源修好了  是20K欧 谢谢大家